pads layout丝印外框填充成为一个实心图!

楼主(2012-08-16):
pads layout丝印外框如何填充成为一个实心图?

网友:
做成铜皮,放到丝印层,出CAM的时候丝印层勾上copper

网友:
做成铜皮

网友:
楼上说的方式是独立的,根据你需要的地方来做字符油印刷;
如果你是在做封装时,丝印框外面做实心图,可以用丝印的二位线,在丝印层用二维线来画,如果是圆,将线径加粗到你需要的大小,方法有多种,看自己的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