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叠层的问题,坐等高手

楼主(2012-08-16):
如图中10层板,可不可以把外层的PP换成core 呢?如果不能换,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可以换,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坐等解答

网友:
可以换,但是成本增加了.  请问你为什么要换呢?是否有盲埋孔的设计,还是有阻抗设计要求啊?

楼主:
没有盲埋孔的设计。只是一种想法。谢谢楼上的热心回答。

网友A:
外层铜箔用Core的话,如果设计很细的高速信号线,恐怕对工厂的蚀刻制程构成绝对的挑战。通常表层都用0.5 oz的面铜+电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层铜箔用Core的话,如果设计很细的高速信号线,恐怕对工厂的蚀刻制程构成绝对的挑战。通常表层都用0.5 oz ...

呵呵,当然外层用Coer的话,板厂也可以采用一种做法:把Coer的外层铜由0.5OZ通过蚀刻减薄到0.333OZ,这样的话外层也可以满足3/3MIL的要求了.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论谈里果然高手云集呀,呵呵!我想这种方法有点不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论谈里果然高手云集呀,呵呵!我想这种方法有点不经济!

呵呵,过奖了~!有时间大家互相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