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里面原理图中元件的PCB封装只能一个一个的改咋办?

楼主(2012-08-16):
    pads2005里面原理图中元件的PCB封装只能一个一个的改咋办?有啥好方法一起从0603改成0402

网友:
    复制一个0603的把它的VALUE改成0402在存入库中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不明白楼上说的方法啊
    我记的Logic中修改参数中有一个选项,是应用到一个或相同的其它器件,但是只是修改相同的器件
可以在助手中修改,比较方便
    别的方法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我用的是2007还有9.2,我想方法应该是一样的吧!步骤如下:
1. 在PCB decals一栏选中你想要更改的封装,比如R_0805,这样板子中所有该封装的器件都被选中了:

2. 打开ECO模式,选择change component按钮:

    3. 点击右键,选择Library Browse: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需要的封装,比如R_0402,然后点击Replace,接着后面弹出的对话框是问要不要保持器件的属性不变,点击OK,这样全部的0805封装就改为0402的:

网友:
    顶下楼上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07还有9.2,我想方法应该是一样的吧!步骤如下:
1. 在PCB decals一栏选中你想要更改的封装,比 ...

    是在pads logic中改如何批量改,改为同步到pads lay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pads logic中改如何批量改,改为同步到pads layout。

哦,抱歉,我没有用过PADS logic,我们画原理图是用DX Design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pads logic中改如何批量改,改为同步到pads layout。

    1  先选择你要改的元件,改变它的封装类型 如图1和2.
2 在同上面一样在改变pcb的封装就可以了。
    (新手 ECO用不明白 可能用ECO会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