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GERBER,CAM350不对齐

楼主(2012-08-16):
老师,请问一下我用pads9.3精简版画一个6层板,有盲孔,在导出GERBER文件后,在CAM350中打开发现有一些层没有对齐,于是我重新设置原点,再导出GERBER,再CAM350打开情况好一些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层不对齐,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嘛,谢谢您!

网友A:
每个层的原点设置一样,并且不要居中显示,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层的原点设置一样,并且不要居中显示,试试看

我认为全部选择centere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全部选择centered

全部选"Centered"肯定对不齐的,因为最后那个钻孔层“NC Drill"不能选"Center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部选"Centered"肯定对不齐的,因为最后那个钻孔层“NC Drill"不能选"Centered"

可以选择offset 方式输入相同X,Yoffset值试试,
更简单的方法是在CAM350里整体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择offset 方式输入相同X,Yoffset值试试,
更简单的方法是在CAM350里整体移动

这“offset”这就是我要说的每个层的原点设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