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退耦电容是否应该就近打过孔到地?晶振匹配电容的地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16):
1金币
问题一:
以前一直这么觉得的,但看到一篇文档NEC的,他是这么建议的。
问题是,退耦电容的地,是就近打过孔到地层好呢?还是地线由退耦电容经单片机地管脚汇到单片机下的大面积地,再经过孔到地平面?

楼主:
问题二:
晶振匹配电容如何接地?
但NEC的一篇文档这样告诉我。

匹配电容地是连到芯片地管脚,而不是就近打地空

匹配电容地是连到芯片地管脚,而不是就近打地空

我看到别的图有这样连的

我看到别的图有这样连的

也有这样连的,还有匹配电容地端向外画的,就不上图了

也有这样连的,还有匹配电容地端向外画的,就不上图了

NEC的那篇文档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二:
晶振匹配电容如何接地?
但NEC的一篇文档这样告诉我。

又看到了一篇。

富士通的一篇文章中的截图

富士通的一篇文章中的截图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非常感谢1

网友:
    退耦电容布局

网友:
    有的单片机的肚子上有个焊盘,通常是连接到地平面来进行散热的,所以可以像楼主这样的设计,而且文章也提到是一个“折衷”的方法,可以省去过孔。有的单片机肚子上没有这们的焊盘,就近打过孔是必须的。富士通的建议是最佳的。

网友:
    回流路径相差不多,只有理论值上的误差存在。

保证电流流向正确,地孔选个择中的办法就行了。实际中也看不出撒差别。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看到了一篇。

如果是多层板,有独立的GND以及电源层。按这些图上的意见是否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多层板,有独立的GND以及电源层。按这些图上的意见是否成立

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还不知道接地有这么大差异!

网友(2012-09-17):
    后者比较好,将单片机下面的地噪声经电容流到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