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SE中如何将画的电路图导成PDF格式???

楼主(2012-08-16):
大家好,请问大家谁知道在protel99SE中如何将画的电路图导成PDF格式???

网友:
要借组 软件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有装了PDF打印机的驱动,就可以直接打印,选择PDF打印机,就会生成PDF文档,不过很乱,要在打印设置里头把需要看见的层设置好才行。那个驱动网上有下载,你可以去搜下看看。找不着可以告诉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