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SE中如何将画的电路图导成PDF格式???

楼主(2012-08-16):
大家好,请问大家谁知道在protel99SE中如何将画的电路图导成PDF格式???

网友:
首先得確定你電腦有沒裝PDF,如果有裝就直接按打印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用AD打开,然后参照以下文档进行就可以了
4 H$ U4 m" S8 }' u: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6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