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重走OrCAD--Expedition流程出问题?

楼主(2012-08-16):
能否赐教下:我正准备重新学习orcad--Expedition流程,好久没用了,把网表导入Expedition,老是报错!不能把网表导入Expedition.请各位大虾和斑竹指点和赐教!谢谢!!!

楼主:
怎木有回复?以前这个流程顺利完成过,现在再重新弄,怎么弄也不能OK!郁闷中...请各位大虾和斑竹不吝赐教和指点!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OrCAD--Expedition流程的简述及重点:
1>打开Library Manager创建中心库,建库流程必须选择Expedition--only流程创建Cell和Part库!
2>在orcad capture中创建工程项目文件(*.prj),必须!!!完成原理图的绘制及导出netlist,netlist格式为*.KYN!!!
3>打开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选中在OrCAD中创建的*.prj项目文件,Layout模板选择该项目所用中心库文件夹下的Layout模板文件.
4>打开job management wizard创建pcb板,在选择中心库时,中心库类型选择PARTS.
5>在Expedition PCB中打开建立的PCB文件,执行ECO>Forward Annotation,再执行Place>Place parts&cell.勾选unplace.
附[转贴]两张供参考,如下:

orcad轉入mentor expedition的教程.pdf

337.38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80, 下载积分: 威望 -5

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pdf

76.83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15,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2015-04-1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OrCAD--Expedition流程的简述及重点:
    1>打开Library Manager创建中心库,建库流程必须选择Exp ...

    不知怎么弄的,我这一步就是不成功。
    如果需要Back Annotation,在Expedition PCB中先运行Back Annotation(ECO > Back Annotation 或者在Setup > Project Integration下),然后在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界面下选择Create Swap file按钮建立OrCAD Capture所能识别的.swp文件。然后在OrCAD Capture下选择Tools-> Back Annotate,在
    Layout页面下选择上面生成的.swp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