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不能直接打开设计文件

楼主(2012-08-16):
各位大侠:
我现在把16.3升级到16.5,发现不能直接打开原设计文件和封装文件(brd\dra);只能从开始菜单把allegro打开有,在file内打开文件。
不知道这个软件本身就有这个BUG,还是需要哪里设置一下,高手指点一下。

另外还有个烦恼的事情,就是每次打开原有的文件后,都有一个或几个记录日志文件,能不能不让它产生的,这样文件夹下面就干净多了。

网友:
要设一下啊

网友A:
你说的双击不能打开吧?
你可以这样,在要打开的brd文件上右键---打开方式----浏览(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要勾选)----(在选择你allegro安装盘)例如我安装在d盘
路径是这样的:d:cadence/spb16.5/tools/pcb/bin/allegro。exe
以后就可以双击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双击不能打开吧?
你可以这样,在要打开的brd文件上右键---打开方式----浏览(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 ...

说的太好了,谢谢了

网友:
设置一下,是可以直接双击打开.brd文件的,另外,allegro产生的临时文件是没法不让它不产生的。

网友:
可以让他产生到文件夹内。就是到源文件里面发送快捷方式

网友:
这应该属于windows的而不是allegro的问题..

网友:
傻了吧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