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同一 网络 设置不同线宽 怎样设置

楼主(2012-08-16):
最近在用allegro布一块四层板,布线过程中对电,地网络设置了线宽(在约束管理器中),但是某些地方,比如SSOP或者QFP芯片引脚处的线宽就不能太宽,而当我修改线宽时,板上整个网络的线宽全部改变,这个问题很苦恼啊,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不胜感激哦!

网友:
用区域规则

网友:
区域设置规则

网友:
区域规则

网友:
在neck  中设置min width了吗?

网友:
画一个 constraint_area 区域  给它一个线宽属性 然后设置规则    在论坛找找  会有的..

网友:
设置局部规则

网友:
区域规则设置

网友:
用neck模式布线,在CMGR中设置neck width

网友:
我一般用区域规则设置,bga封装用的比较多,不知道还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

网友:
直接更改线宽就行了,但是约束规则里面的neck要有设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