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创建底层到signal0的盲孔?

楼主(2012-08-16):
这是通孔的,怎么才能做signal0到顶层的埋孔?焊盘怎么做啊。

网友:
先制作盲埋孔尺寸的通孔via,然后打开自己的BRD文件,setup-->B/B Via Definitions-->Define B/B Via,在Bbvia padstack中输入你要设置的盲埋孔名称,在Padstack to copy 中导入制作的通孔via,在start layer 和end layer中设置开始层,结束层。这样就设置好盲埋孔,并自动添加到BRD文件的database中。在约束管理器中设置时就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