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的温度

楼主(2012-08-16):
请问一般回流焊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有铅制程和无铅制程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就目前主流的无铅制程来说温度大概在230~240左右。

网友(2012-09-15):
我们厂SMT回流焊炉温的标准
无铅
炉温235℃--250℃
恒温区时间(150℃--190℃)60s--120s
锡膏熔焊时间(217℃以上)30s--90s
有铅
炉温210℃--230℃
恒温区时间(120℃--150℃)40s--90s
锡膏熔焊时间(183℃以上)45s--95s
红胶板
炉温一般在1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