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用FPGA做控制电机用,可行否?各公司有这种用法吗?

楼主(2012-08-16):
新手求助--用FPGA做控制电机用,可行否?各公司有这种用法吗?求大侠解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主要是实现什么功能,怎么不可以呢现在CYCLONE1、2都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实现什么功能,怎么不可以呢现在CYCLONE1、2都很便宜了

当然是算法控制了,不是说fpga不擅长计算吗(相对dsp)?是不是用dsp做控制的多啊?

网友:
可以的FPGA也可以用来做算法的

网友B:
电机控制?几轴的系统啊 多轴建议D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控制?几轴的系统啊 多轴建议DSP

还是DSP好使

网友(2013-01-11):
可以,用FPGA实现pwm波形控制电机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2013-05-20):
actel有专门的方案子

网友:
这种好像DSP用的多,比如TI的,PIC的,freescale的 等等。。。
这类多有集成正交解码的,解电机编码盘的正交编码信号。
集成PWM发生器的,死区控制等等,产生3相PWM/SPWM等等。

多个电机控制不知道了。

网友:
大材小用!!!如果可以的话直接用单片机控制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