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现在各大公司用FPGA做什么用啊

楼主(2012-08-16):
新人,学生坯子一个,想请问一下FPGA高手,现在你们用FPGA做什么用?高端还是低端的FPGA?  请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两个行业都很累,相对来说LAYOUT比较轻松一点,建议你做LAYOUT比较轻松,但是工资涨不了那么快,FPGA要求数字电路基础知识要相当的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两个行业都很累,相对来说LAYOUT比较轻松一点,建议你做LAYOUT比较轻松,但是工资涨不了那么快, ...

请问这位大哥,现在在做什么呢?

网友:
都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