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16.3跨页网络连接 急求

楼主(2012-08-16):
如图:
第一页:通过off-page 连接符把ADDR0与PCRAM0连接在一起。

第二页PCRAM0网络如图

但是为什么调完网表之后PCB里面并没连接?

请问:我连接的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A:
第二頁的圖,你沒有放置 OFF PAGE 符號,你只有放置 ALIAS。
使用 OFF PAGE 要超過 2 個以上,經過 ORCAD 自動編碼後,才會帶出跨頁的頁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頁的圖,你沒有放置 OFF PAGE 符號,你只有放置 ALIAS。
使用 OFF PAGE 要超過 2 個以上,經過 ORCAD ...

是这样吗,可还是不可以啊?
还需要做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可还是不可以啊?
还需要做什么吗?

两页的off-page连接符的命名要对应一致。成对出现的连接符软件才可以找的到啊。第二页的把PCRAM0放到ADDR0的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页的off-page连接符的命名要对应一致。成对出现的连接符软件才可以找的到啊。第二页的把PCRAM0放到AD ...

那这两个岂不是完全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两个岂不是完全一样了?

一样也无所谓啊,本来就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当然接口的名字要相同才表示连接。事实上如果都画到一页,它们本来不就是一根线嘛

网友:
这也是问题

网友(2013-05-19):
这问题也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