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CDC+LDO和直接用DCDC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经常看到一些电源先用DCDC+LDO的使用场景,有一个疑问:
例如:
1.DCDC(5V到3.3V)再通过LDC(3.3V到1.5V)
2.直接用DCDC(5V到1.5V)
如果在使用同品牌同型号的DCDC情况下,在本着合理控制成本的情况下,要求纹波要小的原则,第1种方式纹波一定会小么?
LDO不会继承输出端DCDC的纹波吗?还是说LDO内部有个调节功能,输出电源的纹波会优于输入端呢?

请大神拍砖!

网友:
1. 方案1纹波一定会小,主要是隔离5V的纹波;(如果5V还有DCDC到其他的电压,LDO都可以隔离)
2. 3.3v到1.5v的压降有点大,如果3.3v没有用处,5V应该降到1.9V附近,LDO选用0.3V压降的就可以了。

网友:
通常電路設計有纹波的限制,且要求的輸入電流不高(通常會<0.3A)的時候,通常會選擇(1)的方案。
如果是 CPU 的 CORE 電壓低電流大(通常會>0.3A),就會選擇(2)的方案,考慮的是發熱和電源使用效率(尤其是在手機和平板這種電池供電的系統)。
設計上沒有是絕對的,只有規格和價錢的選擇。

LDO 會有一個規格叫做 ripple rejection ,差的會小於 60 db ,好的會達到 70 db 以上,這就是跟纹波變化量有關係。像是 PLL 電路對電源的紋波要求特高的,這時候就要選擇 ripple rejection 高的 LDO 。

网友:
这样设计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吧,就是在这个系统中3.3v也会被用到,不然可是一点也不节省成本啊。

网友:
第一点: LDO肯定比DC/DC便宜,占用的空间小。
第二点: 5V TO 3.3V 然后3.3V-1.5V ,虽然LDO是线性的没有太多的延时,但是如果最小压降大的话,也会有一定的时序在里面的。
第三点:LDO纹波确实小很多。

网友:
第一点: LDO的负反馈可以有印制纹波的作用,其次可以隔离其他信号的电源
第二点: 用LDO从5V降到1.5V,LDO的功耗伤不起,用DC\DC+LDO的会提高效率,降低功耗
第三点: 布局上LDO会比DC\DC节约空间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虾的指教,好你明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