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CDC+LDO和直接用DCDC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经常看到一些电源先用DCDC+LDO的使用场景,有一个疑问:
例如:
1.DCDC(5V到3.3V)再通过LDC(3.3V到1.5V)
2.直接用DCDC(5V到1.5V)
如果在使用同品牌同型号的DCDC情况下,在本着合理控制成本的情况下,要求纹波要小的原则,第1种方式纹波一定会小么?
LDO不会继承输出端DCDC的纹波吗?还是说LDO内部有个调节功能,输出电源的纹波会优于输入端呢?

请大神拍砖!

网友:
从实现原理以及DCDC和LDO反应速率角度来说(自己看资料了解原理),LDO的纹波肯定是小于DCDC的,前提是的电路设计合理,PCB布局理想的情况下
对于选择哪个,没必要一定是DCDC-LDO,要看实际你的纹波需要,DCDC电容应用合理纹波也可以做到10mv左右的(比如用5个陶瓷电容并联作为输出滤波)   可以满足很多的单片机需要了,在效率理想的情况下,没必要再加LDO增加成本

网友:
使用第一个比较好!

网友:
LDO和SMPS有根本的不同。
LDO静态好,输出电压稳定,但是效率低,使用小电流场合。SMPS有波纹,但是输出功率大。
所以如果你只需要几十毫安的电流,用LDO好了。如果是需要几百毫安到几安培,用SMPS。如果在大电流场合用LDO的话,对电池是极大的负担。
另外可以选用高频的SMPS,切换频率3.2MHz或6.4MHz的,波纹一般小于5mV,效率在90%左右。
如果一定要用LDO,可以直接用5V到1.5V的,没必要在中间加SMPS,并不会改善效率。

网友(2012-09-24):
楼上正解

网友:
5V到1.5v 直接使用 LDO 效率太低了吧~~
直接使用 DCDC 外围电路稍复杂,而且会有噪声
DCDC-LDO 性能上会改进,不过增加了成本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好
LDO静态好,输出电压稳定,但是效率低,使用小电流场合。SMPS有波纹,但是输出功率大。
所以如果你只需要几十毫安的电流,用LDO好了。如果是需要几百毫安到几安培,用SMPS。如果在大电流场合用LDO的话,对电池是极大的负担。
另外可以选用高频的SMPS,切换频率3.2MHz或6.4MHz的,波纹一般小于5mV,效率在90%左右。
如果一定要用LDO,可以直接用5V到1.5V的,没必要在中间加SMPS,并不会改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