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如何新建图纸类型

楼主(2012-08-17):
pads LOGIC 里面有 SIZEA4 的图纸类型,如何新建或修改SIZEA4左下角的TITLE BLOCK 里面的样式

网友:
然后在PADS自带的common库里面找,或者自己建一个,保存也可以

楼主:
要怎麼樣自己建?

网友:
应该可以用2D线画吧!

楼主:
能否具體點

网友:
因为我也是新手 我只是知道用2D线应该可以画

网友:
先用CAD画好DXF档图框,然后打开PADS LAOUT,引入DXF档图框,选中图框存在元件库中。然后其他的就如2楼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