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的SCL和SDA引脚是不是都要设置成open drain?

楼主(2012-08-17):
现在check一个软件同事的CPU关键约束设置,想问下大家I2C 的SCL和SDA引脚是不是都要设置成open drain?
谢谢!

网友A:
貌似I2C接口硬件框架就是OC/OD模式(为了实现线与功能),软件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I2C接口硬件框架就是OC/OD模式(为了实现线与功能),软件怎么设置?

用IO口模拟的I2C接口

网友:
那必须设置成OD,因为I2C的仲裁机制依靠线与实现。

网友:
如果Master和Slave是确定的,其实SCL可以是Push Pull+Float Input,因为Slave端是没有权利控制SCL的,仅仅由Master控制。
问题是,就算MCU这边你可以控制,你Slave那边基本上人家都还是默认的OD门,所以你这边还是得设置成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