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中,已走好的線可以鏡像嗎??

楼主(2012-08-17):
cpu放背面的線已經布好了,現在cpu要放正面了,怎麼把線也鏡像過去啊???還是allgro沒有這個功能?先謝謝大家。

楼主:
急等答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等答案啊。。。。

使用COPY命令
1、取CPU的中心点;
2、选中线和孔;
3、右键-->Mirror Geometry就可以左右镜像;
4、把线平移放在空白的地方
5、再用Change命令把线改变层
6、删除CPU原来的线
7、CPU原地正背镜像
8、把线孔平移回来!
OK!完成!

楼主:
先謝謝,我再去試。太感謝您了,我沒分,有分全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OPY命令
1、取CPU的中心点;
2、选中线和孔;

成功!!再次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再次謝謝!

 客气!

网友B:
    元件如何原地镜像,我抓不住元件中心点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如何原地镜像,我抓不住元件中心点怎么办

有原地镜像的ski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如何原地镜像,我抓不住元件中心点怎么办

你抓不住中心点,应该是建元件时原点没有在元件中心,
这时如果你建的元件按规范来做的话,可以有一个办法:
    1、使用Move命令,以Body Center的方式抓取
    2、右键Mirror
3、在命令档里复制最后一个 last pick: 的坐标
4、在命令档里输入复制来的坐标回车即可!
OK!完成!

    以上是按此贴主题目的做单个元件中心抓取镜像(为了应付元件中心不在原点上)

若是要单纯想多个元件原地镜像,只需在没有任何命令下,右边Find面板只选Symbols,
    框选要镜像的元件,右键Mirror即可(当然,要每个元件都是原地镜像的,那必须元件在建立时元件中心就是原点)

网友:
    有用,能分享Skill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再次謝謝!

    取原件中心点是在执行copy指令时吧  那么怎么选择线和孔  初学,还望指教,分享下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