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USB ESD问题

楼主(2012-08-17):
请教各位大侠们,ESD方面的问题 ;
PCB是两层板 ,HDMI 和USB座子下面有走线穿过; 请问线是都走在TOP层,使座子下面BOTTOM层的地完整,还是线都走在BOTTOM层, 使TOP层 座子周围的地面积加大 。请问哪种方式更有利于ESD???

网友:
HDMI和USB都属于高速信号线尤其是HDMI线,信号的质量很重要,因此有个完成的参考平面是必要,静电问题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来避免吧,如静电防护器件,接地等

楼主:
静电防护器件是要加 。我想问的问题是,HDMI和USB座子下面有信号线穿过的时候,是走在TOP层好还是BOTTOM层,哪种方式对ESD好一些 。。当然 HDMI和USB自身的信号线下方的地肯定要完整。

网友:
HDMI ESD问题:座子下面最好不要走敏感类的信号线如: ADC, 时钟等,线走座子的反面层比走在座子底下要好,走的线要串并电阻电容到地---INPUT的I/O ,ADC, 时钟要加ESD管,HDMI的差分线下方要有完整的地层,如没有空间包地,两差分的间距要较大一点,当然差分线到座子上加共模线圈再好不过。再一个就是 在HDMI座下将铺GND铜皮并不上绿油,用于打静电时 直接跑到地上面,另外HDMI外接线的质量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