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新 pad 、via

楼主(2012-08-17):
    看资料时有这个小技巧,如下:

    如何更新 pad 、via

   a)  Tools-->pad st ack-->replace…
   b)  建议在每次调用新的.brd         文件的时候,使用 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点击 Options 面板右下角的 Purge-->All,把不涉及本次操作的所有 pad
       和 via 都删除。这样做有可能解决我们做项目曾经遇到的,器件调入之后 pad 会旋转 90
       度的问题。

    没太弄明白  能详细的解释下么  谢谢

网友:
    a)的作用:比如现在你的钻孔是10mil的但是你想换成大点的钻孔(比如地孔)20mil,那么使用这个命令,你就可以在不删除原有钻孔的基础上,直接修改为自己想要的钻孔,更换pad,同样的道理。
    b)的作用:不是很清楚,没用过,应该是清除本次操作外的其他操作,比如你放的pad(长方形)本来应该就是横着放的,但现在是竖着放,你又不想rotate,然后用这个命令达到目的。

楼主:
    更改的这个焊盘更新应用时,其他地方有用到这个焊盘都会保持一个方向,如果之前有过旋转的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有人遇到过那种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