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的銅皮可以畫出來 但半圓形的銅皮應該不可能吧?

楼主(2012-08-17):
三角形的銅皮可以畫出來 但半圓形的銅皮應該不可能吧?
因為畫出來頂多是直線多邊形
另外圓形就是圓形 也不能改成半圓形

望先進給點指導

楼主:
可以耶  右鍵Pull  ARC

网友:
画一个矩形,a边推arc,成为矩形和半圆的组合图形,再推与a边平行的那条边,把矩形推没了,就剩半圆。

网友:
还有其他方法··但我没办法截图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