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13的ibis模型问题

楼主(2012-08-17):
cadence中导入ibis模型使之转换成dml格式进行仿真出现下列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这个ibis模型是从ti公司下载的。

楼主:
哎都木有人回答

网友A:
把模型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模型传上来看看

sprm108a.rar (53.5 KB, 下载次数: 14) ,这是那个模型

网友A:
没有错误啊.
附件dml模型

楼主:
那我运行的时候怎么会出现那样的错误呢,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错误啊.
附件dml模型

那我运行是怎么会出现上面的错误呢,不解啊

网友(2013-07-17):
我用cadence16.3 打开的时候没有问题,知识提示warning,用cadence16.5 打开的时候,就提示错误了,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我把IDG091UOS205中pullup下面的值全部改为0.00mA,模型就不报错了,查看了一下这个端口模型的信息,它是一个开漏输出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