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保存会弹出警告对话框

楼主(2012-08-17):
直接对project进行save 的时候,会弹出对话框 ,提示
File is read only in use . Changes will not be saved back to the original file named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BREAKOUT.OLB"
如果执行操作,有会提示另一个OLB 出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啊。谢谢。

网友:
我怀疑你的软件没有破解完全,它现在只能读文件,但不能对文件进行其他操作,你先选中自己的opj文件,然后看下上面的工具栏是不是很多都是灰色用不了的,如果是,那就是软件没有破解完全,如果不是,麻烦附张图上来,方便大家查找原因。

楼主:
麻烦看一下啊

网友:
1.看一下此文件是否是只读属性的。
2.看是否其他进程正在调用此文件,如果确定不了是哪个进程,重启一下就应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