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ADS 的 gerber 图可以加上尺规吗?

楼主(2012-08-17):
请问 pads 的 gerber 图可以加上尺规吗?
客户要求加上尺规,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但是我是想要在GERBER图里面显示出一把尺,
尺上面有刻度,可以比对板子的长度.客户要求的.

网友:
你是不是想达到这种效果啊

楼主:
客户要的是板子旁边有一个好像尺的形状,上面有刻度,
可以比对出板子的长度和宽度.

网友:
你那客户是神经病

网友:
当然可以,一般不需要吧!

网友A:
客户是业余的,他的要求是也挺好满足的 :你可在CAD中画个尺子的图 ,再导到PCB中,与板边对齐,出GERBER时加放你导入的2D线 就OK了

网友:
牛就一个字。。。。。。。。。。。。。

楼主:
感谢8楼大侠正解,也谢谢诸位高手热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是业余的,他的要求是也挺好满足的 :你可在CAD中画个尺子的图 ,再导到PCB中,与板边对齐,出GERBER时 ...

客户不一定业余, 我看过日本公司做的 PCB, 好细心, 好细心, 还真看过有标尺, 也许是公司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