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下看GERBER文件,走线显示很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17):
请问是cam350设置或pads9.2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导入失真 你是不是路径很长啊  导入的时候路径设置短点 并不要用汉语定义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失真 你是不是路径很长啊  导入的时候路径设置短点 并不要用汉语定义文件夹

谢谢bingdiao-1,我已明白了,是错用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