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XNET等长是RDLY 出现这样的显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17):
在中间 啥意思

网友A:
说明此个net你有两个规则在使用,很有可能是有差分约束和等长约束两个约束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此个net你有两个规则在使用,很有可能是有差分约束和等长约束两个约束条件。

不是可能,是肯定是,差分线设置了差分规则和等长规则,不仅要保证差分对内5mil的误差,还要保证差分对与其他线的误差。估计你这个是个ddr2之类的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能,是肯定是,差分线设置了差分规则和等长规则,不仅要保证差分对内5mil的误差,还要保证差分对与 ...

不是哦 就是XNET的 设置。绕4个XNET 等长时 出现的。我后面整明白了数字的含义 -7.17 是比最长的线少 7.17MIL ,+53.73是比最短的线长 53.73MIL.但是我不明白 怎么会这样出现.这是我的工程文件 你可以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