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

楼主(2012-08-17):
在论坛里找到的 把原件 走线 过孔等都关了 剩下的这些是什么啊 不明白

网友:
输入PO后这些会消失

楼主:
我都关了 还是有这些的

网友:
把内层关了试试,把Coper关了试试

楼主:
没有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知你这是几层板,你一层一层的看看吧

楼主:
嗯嗯 学习了 多谢

网友:
是丝印层的白油吧防焊用的

网友:
这是负片吗?或是另一层的2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