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Logic图中复杂的LCD怎么画出来的(已经解决)

楼主(2012-08-17):
那位高手请教一下图中LCD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你是指怎么画pcb封装吗

楼主:
    是原理图

网友:
    矩形框外边放上管脚就可以了吧

网友:
    就和你发的图差不多吧

楼主:
    关键是里面的内容啊

网友:
    先入图导入PADS LAYOUT,然后将图存到库中。打开LOGIC,在LOGIC封装编辑时点“ADD 2D LINE FORM LIBRARY.

    对.

网友(2012-09-17):
    原来可以这样 我都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