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误删恢复后打不开了。

楼主(2012-08-17):
pads pcb误删除了,用工具恢复后但打开提示错误。ASC恢复后导入也不完整了,有什么办法恢复?

网友A:
楼主放个截图上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个截图上来看看呗

如图:
添加了附件,PCB为Pads9.3,ASC为Pads2005格式,请帮忙修复!谢谢!

网友A:
我感觉是你软件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你软件出了问题

软件没有坏,是PCB及ASC文件误删除了,通过工具恢复回来的文件!

网友:
这应该是系统提示你软件读写错误吧

网友:
晕倒 我的是9.2的 打不开

网友:
还原了打不开,试下点文件后点右键选下你的打开方式选择你要用哪个软件打个的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