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ence中如何绘制不规则的电路板?

楼主(2012-08-17):
cadence中如何绘制不规则的电路板,听说用其他软件绘制再导入进去Cadence中,请帮忙指导一下啊,使用什么软件,如何操作啊?

网友:
不规则的也可以在Allegro里直接画啊。你说的那个是用AutoCAD画板框,保存为.dxf文件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