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铺铜如何设置安全间距

楼主(2012-08-17):
        画了个双面板,铺地的时候遇到问题,和地相连的焊盘与铺地的Shape间距很小,如图中下方的4个通孔焊盘和右边的贴片焊盘。

        尝试过在"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s"菜单的"Clearances"选项卡下更改"Oversize Value",但是这样更改以后没有与铺地连接的焊盘与Shape的间距也同时增大了。

        请问如何只更改与铺地相连焊盘的Clearances?

网友A:
可以在CMGR( Constraint manager)中设定GND 信号Shape的spacing与SMD PIN/Thu pin的间距。一般是设定Default 值,可以适当增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MGR( Constraint manager)中设定GND 信号Shape的spacing与SMD PIN/Thu pin的间距。一般是设定Defaul ...

        谢谢jekyllcao的帮助。
        我在Constraint Manager中已经设置了Shape to SMD Pin/Thu Pin的Spacing,如下图

        但是这里的设置只对没有与铺铜连接的焊盘有效(如图中HEADER 2X4的上面四个焊盘),与铺铜连接的焊盘的Shape Spacing仍无法改变(图中HEADER 2X4的下面四个焊盘)。

        对GND的Shape Spacing设置后也不行。
        求各位大神帮忙啊

网友B:
约束管理器里有个same net spacing

楼主(2013-06-01):
引用 网友B:
约束管理器里有个same net spacing

谢谢rufeng888,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修改same net spacing。但是修改完貌似要重新铺铜,否则看不到效果。

网友:
铺铜如何设置安全间距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设置后可以不用从新铺吧,Updata to smooth既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