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走线过孔问题

楼主(2012-08-18):
求教各位大神,走线用的过孔焊盘要挂锡吗?孔比走线大多少,盘比孔大多少合适呢?

网友A:
不需要挂锡,孔和走线之间没有必然的大小比例关系;VIA020_010 ;VIA024_012---其中的20/24是ring pad size.  010/012是drill 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挂锡,孔和走线之间没有必然的大小比例关系;VIA020_010 ;VIA024_012---其中的20/24是ring pad size ...

需要做Flash吗?

网友:
过孔是需要挂锡的,不然怎么连接内电动呢??? 你自己想想吧,安装孔不需要挂锡,但一般板子上四个角各有一个安装孔,通常有一个安装孔需要挂锡,用这个安装孔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