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的BGA元件一直无法扇出

楼主(2012-08-18):
 刚接触pads不久,画一个六层板,可是一直无法将一个256个引脚的BGA元件扇出,照着网上教程也没有办法,所以想请论坛里的大侠们可不可以帮我看看,麻烦留下一个邮箱,我将文件发给你。谢谢了哈~

网友:
扇出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一、建立原点座标
  1.鼠标右键,点选"Select Traces/Pins",再点BGA的左上角的一个PAD
  2.以这个PAD建立原点座标,Setup/origin.
  二、选择BGA Fanout 的层:
etup/Layers Setup,BGA一般放在TOP Component 层,Plane Typet 选No Plane ,Routing 选 Any,然后“OK”。
  三、设置Fanout的栅格grid
  1.Setup/Preferences/Grids/Fantout Gride(设置成PAD与PAD的二分之一,如果PAD间距为50mil,这时X与Y可以填入25)设置布线默认间距,线宽
  2.Setup/Design Reuls/Default Rules/(设置布线宽度及安全间距)
  在PADS Layout 设置完成, 转入PADS Router.
  3 Tools/PADS Router(Aciton 选Open PADS Router, Options选Routing),选Proceed.跳到PADS Router。
ADS ROUTER界面
  1、选择适合BGA FANOUT的VIA。
  在PADS ROUTER中,EDIT/Properties/Via Biasing 选择一个Via(如果没有要在PADS Layout中建立一个比较小的VIA)
2.选择适合BGA FANOUT的规则。
  在PADS ROUTER中,EDIT/Properties/Fanout
:在Greate fanouts选Plane nets(Via可以连接到中间平面层)和Signal nets(Via可以连接到当前层)
:在Fanout Length选Maximum 填写最大的FANOUT长度(如:50)
:右键-Select Components-选BGA-右键-Fanout
注:以上的步骤中需要注意的是在router中的几个关键选项的设置:EDIT/Properties/Routing中的maximum number of via 中也要点中 unlimit,不然会有问题,比如via数为0的时候,就fanout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建立原点座标
  1.鼠标右键,点选"Select Traces/Pins",再点BGA的左上角的一个PAD
  2.以这个PAD ...

我就是照着上面的步骤来的,可是仍然无法正确扇出,每次扇出结果乱七八糟的,不是那种四角辐射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照着上面的步骤来的,可是仍然无法正确扇出,每次扇出结果乱七八糟的,不是那种四角辐射型的。

是不是孔大了??

网友:
我试过,当时没勾同网络,结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孔大了??

不是,我用的8/16的孔。现在可以扇出了,但是为什么扇出的方向都有水平的,垂直的,斜角的,而且几个地焊盘同用一个过孔,成不了辐射型那种

PCB文件

网友C:
不知道你这个主芯片是什么,你的引脚间距不一样,有的是40mil,有的是39mil,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这个主芯片是什么,你的引脚间距不一样,有的是40mil,有的是39mil,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DSP 6747

网友(2012-09-23):
重新做一下芯片的封装吧

网友:
我发现你的封装pad都没对齐啊。。。

网友(2015-04-03):
引用 网友A:
一、建立原点座标
  1.鼠标右键,点选"Select Traces/Pins",再点BGA的左上角的一个PAD
  2.以这个PAD ...

按照这个试过,还是没效果

网友:
封装pad都没对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