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4有ALLEGRO转PADS功能

楼主(2012-08-18):
请问谁转成功过,谢谢.

楼主:
难道只有正版才行么?

网友:
PADS 9.3.1  以上的都有

楼主:
能够转成功吗?

网友A(2013-08-31):
用9。5可以转,但有铺铜的话,会掉线不完整。

网友(2014-07-31):
引用 网友A:
用9。5可以转,但有铺铜的话,会掉线不完整。

    你是怎么装成功的?请教?

网友:
    我录有一个视频你找一下。

网友:
    转了一个,不行!

网友:
    就算转了也有很多东西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