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删除

楼主(2012-08-18):
新建了一个package symbol后,放置pins,然后想删除pin,但是delete不起作用。出现下面的提示:
Selected item not valid for current operation, ignored: Connect Pin "50X300edge_Top,
No valid items selected for the current operation, exiting
请问应该怎么删除呢,谢谢了。

网友:
先点击删除,在find栏选中pin,后点击要删除的焊盘,右键点击done

网友:
先点击删除,再在find栏选中pin,然后双击要删除的焊盘,此时就删除了,然后右键点击done结束命令

网友:
同感,delete 使用不顺手。

网友:
    删除前把需要删的PIN号改成最后脚,再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