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走线问题?小线换大线?

楼主(2012-08-18):
走宽线时,如果原有的线是细的,则可以被自动取代,但是原有线是宽线时走细线不会把原有线换掉。上来问问大家,这个有没有办法?就是不管粗细,只要重走就会被取代的方法?谢谢!!!

网友:
Replace etch 功能,大换小,小换大都可以, 你的不可以是因为你走了同样的路线, 如果路线相同何必重走呢? 直接更改线宽就得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更改线宽的方法显然更快捷,edit——change,在find里勾上cline,输入你想改变的线宽大小点击想要改变的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