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Toggle能不能做成快捷键??

楼主(2012-08-18):
Toggle可在走线时点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可以找到。现在我想做个快捷键,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
能设置到 ENV 文件里面吧。另问Toggle  干嘛用的啊,没用到过

网友:
命令行下输入alias F2 toggle,回车即可将快捷键设成F2,将它加到ENV里,就可永久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