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表的时候产生的警告

楼主(2012-08-18):
#1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R2_R0805_10K " is renamed to "R2_R0805_10K".
#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R2_R0805_10K" is renamed to "R2_R0805_10K_1".
#3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ADV7123_QFP50P900X900X160-48N_ADV7123" is renamed to "ADV7123_QFP50P900X900X160-48N_A".
#4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DS90LV031A_SOIC127P600X175-16N_DS90LV031A" is renamed to "DS90LV031A_SOIC127P600X175-16N_".
#5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DS90LV032A_SOIC127P600X175-16N_DS90LV032A" is renamed to "DS90LV032A_SOIC127P600X175-16N_".
#6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EP2C8Q208C8N_EP2C8Q208C8N_EP2C8Q208C8N" is renamed to "EP2C8Q208C8N_EP2C8Q208C8N_EP2C8".
#7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HY57V561620_HY57V561620_HY57V561620" is renamed to "HY57V561620_HY57V561620_HY57V56".
大家看看这些警告咋是这样的啊,例如HY57V561620_HY57V561620_HY57V561620,怎么HY57V561620这个元器件的名字重复三遍呢,这是为啥呢?

楼主:
咋没有呢,自己顶下

楼主:
再顶一下,哎。。。。。

网友(2012-10-17):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求解。。。

网友:
这种警告看看就行了,不用紧张,只是有的名字如果太长了给修短而已

软件所指的name包括几个部分,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库原型的名称或者reference,封装的名称,以及value。

像你所说的重复了三遍的,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三个地方都设置了一样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