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改了之后,board里怎么更新呢?

楼主(2012-08-18):
我的电阻封装 使用fpm生成的,但是有个VALUE值显的很乱,我就把VALUE值删了,但是我现在打开电路板里,里面电阻的VALUE值还有,请教怎么使电路板更新下呢,即不显示value值(我已经删了啊..)

网友:
我的FPM 怎么用了呢,我解压安装了,但是点击了就是没反应啊?

网友A:
Updata Symbols时勾选Reset symbol text locations,也可以直接在PCB图中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data Symbols时勾选Reset symbol text locations,也可以直接在PCB图中删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