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目前使用的PADS都是什么版本的呀?我是初学者推荐一点使用教材。

楼主(2012-08-18):
如题!我是初学者推荐一点软体使用教材给我学习学习。在此谢过!

楼主:
用PADS的人一点都不热情呀!

网友:
我是用的07版的教材去学的9.4版本!今年才学,希望我们能同舟共进!624132806

网友:
学PADS2007吧,比较经典。之后的9.0 9.2 9.3 或者更高的也没什么很大的改变。别追新潮

网友A:
    去比思电子下载吧
资料很全
还有视频的

网友:
    pads2005 这个版本软件是最稳定的  ,其他还有pads2007、、pads9.2等,这几个版本功能没有什么大变化,学好一个其它都通

楼主:
    我安装的是PADS2007

网友:
    那就用那个 只要那个明白了 高版本的就没什么难的了

网友:
    建议初学者用PADS9.3版,可以显示网络名,Layout与Router切换方便点。

网友:
    07,不解释、、、

网友:
    07用的多

网友:
    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比思电子下载吧
资料很全
还有视频的

给个网看下,我搜了的没有呀,不知哪了,3Q

网友:
请问有9.2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