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调用Save的form

楼主(2012-08-18):
如题,请教我想在写skill时调用allegro中存档的form. 或者我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个form.如图:

网友A:
    Hi,你试试这个函数,axlDMFileBrowse("TEMP" t ?optFilters "NetList Files(*.net)|*.net|"),其中第二个参数“nil”则表示打开文件,“t”表示保存文件,Filter option你可以根据你的设计需要进行修改。这是deargds前天指点我的,但愿对你也有帮助。

楼主:
    我先来试试,谢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你试试这个函数,axlDMFileBrowse("TEMP" t ?optFilters "NetList Files(*.net)|*.net|"),其中第二个参 ...

    Hi yneda,
    我试过你指点的方法了,实现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