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核心技术求教

楼主(2012-08-18):
4.2V的锂电池,电池输出电流最大连续放电6A ,做成DC升压到5V输出,我想问一下。1.  输出电流会是根据什么计算的呢,是升压芯片已经决定了?(外围元件按照规格书标准配置),还是改外围元件可以加大或者减小电流呢?个人认为要加大电流,频率不变,要把PWM的开启时间加长,关闭时间减短。电感加大点,MOS功率加大点,输出电容加大点,?是这样的吗?一般外置mos的升压芯片是不能通过外围脉元件调节脉宽 宽度的?如果不能调节那就是说输出电流没办法调了,?
2, 输出电流没办法调,但是电压可以反馈调节的,有的芯片可以输出4到12V,那假如5v 1A输出,我反馈到10v输出,那电流会变到多小呢?500ma?那就是说升压IC输出是恒功率的??
3, 升压芯片一般都是300到600KHZ 有的用300k 有的用600k,我想问一下用高频与用低频的区别?高频应该是节能的?
  望大师指点迷津!!解开小弟我心中之迷,我看数据表都没说电流这个指标,功率也没有说到,很是不解。

网友:
(1)輸出電流大小取決於開關的 MOS 晶體、電感器、快速二級管(非同步式的)。如果以上的的零件都可以更換大電流的元件,輸出電流就可以變大。如果 MOS 晶體是內含於芯片裡面,那輸出電流的能力就已經被限制住了。

(3) 高频与用低频的区别?  ==> 高频可以使用較小的濾波電容器和感值較小的電感器,有利於縮小元件所占的面積和體積。频率越高越難控制,因為開關的時間控制要更精準。

网友:
1,输出电流是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没有超出DC芯片能输出的最大输出电流,电压是基本不变的。如果超出,电压就会降低。
2,开关频率越高,输出效率就越低。

网友(2012-11-24):
有很多电池管理IC,保证电流输出的

网友:
选择合适电源升压IC,很多的型号的可以选择的。
找到相关datasheet仔细看清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