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启动出现error,错误产生的原因不明,请指教

楼主(2012-08-19):
系统提示快捷键名被占用,已经检查过我的env,没有发现这些快捷键名被占用呀。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检查的ENV是不是环境变量里的文件夹下的ENV文件哦  , 如果是,你就把提示错误的快捷键改成另一个键就OK啦  改不成功说明不是那个ENV文件

楼主:
已经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