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解码

楼主(2012-08-1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x*0.14MS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ms);
void send_char( char txd);
sbit IRIN = P3^2;//INT0(外部中断0输入口)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unsigned char IRCOM[8];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16进制的0--F
/*波特率:9600*/
void uart_init()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e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
/*UART发送一字节*/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 传送一个字符
{

        SBUF = txd;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main()
{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delay(1);

         IRIN=1;
             //BEEP=1;
                 //RELAY=1;
                 for(;;)
                 {
          uart_init();

                  }

} //end main
//以下是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unsigned char i,j,k,N=0;//无符号数据单字节整型数或字符型数据
A = 0;//禁止总中断
I1://标号
  for (i=0;i<4;i++)
   {
    if (IRIN==0) break;
        if (i==3)
      {EA =1;return;}//如果i等于3就打开放中断
   }
elay(20);
    if (IRIN==1) goto I1;  //确认IR信号出现
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for (j=0;j<4;j++)
 {
  for (k=0;k<8;k++)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如果IRIN等于1的时候就计算delay的个数
           delay(1);
           N++;
           if (N>=30) {EA=1;return;}

     IRCOM[j]=IRCOM[j] >> 1;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EA=1;return;}
   IRCOM[5]=IRCOM[2] & 0x0F;
   IRCOM[6]=IRCOM[2] & 0xF0;
   IRCOM[6]=IRCOM[6] >> 4;
  // beep();
   EA = 1;

          send_char(IRCOM[2]);

}//end interrupt

//下面是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x*0.14MS,unsigned char x是参量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下面是延时程序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ms)//unsigned char ms是参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120; i++)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