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遇到--内层覆铜时选择十字交叉格式动态铜不避让的情况?

楼主(2012-08-19):
各位有没有遇到--内层覆铜时选择十字交叉格式动态铜不避让的情况?

选择solid就没有问题,选择十字时,网络间不避让导致报DRC错误。

网友:
你在工具栏shape——最下面那个项,打开,勾上smooth试试。

网友:
设置好应该没问题啊!smooth、 dymatic copper ,也要选择好网络

楼主:
都设置了,还是不可以。依然不避让,报错。

楼主:
有遇到的没有?

楼主:
哪位好心人,帮帮看看噻。多谢!

网友A:
叠层里 把负片改成正片

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叠层里 把负片改成正片

good luck!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好心人,帮帮看看噻。多谢!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层里 把负片改成正片

请问一下,改为正片之后,不会对出光绘有影响?

光绘中这一层要设置为negative,但PCB的叠层中却是正片。。。
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改为正片之后,不会对出光绘有影响?

光绘中这一层要设置为negative,但PCB的叠层中却是正片 ...

update 后,再改回来呗。

楼主:
可是,改回来又会报DRC错误啊。您说的update啥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date 后,再改回来呗。

当叠层里的设置与光绘选项中的设置不一致时,也会生成光绘,但是提示Error。
mako88,此时生成的光绘文件可信吗,有这么干过并成功制板?

网友B:
改成正片后弄完的SHAPE,再改回负片应该不会报错啊,SHAPE已不会与Clines有冲突了

网友A(2012-09-20):
引用 网友B:
改成正片后弄完的SHAPE,再改回负片应该不会报错啊,SHAPE已不会与Clines有冲突了

LZ 你觉得这样说可以吗?

网友B:
啥意思,上次你的回复不错啊。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上面你的回复没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觉得这样说可以吗?

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回楼上的二位,
我的操作步骤如下:
1. 首先将原来做的一块shape删掉,然后将xsection中的相应叠层改为正片。
2. 重新做shape,选择Xhatch格式
注意此时由于之前已经改为正片,所以是不报错DRC错误的。
问题来了,
3. 当按照楼上所说的将Xsection中叠层改为负片后,就会报P-S错误,不自动避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上次你的回复不错啊。

她说的是我,我是LZ。哈哈
另外:
为啥有P-S错误,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她说的是我,我是LZ。哈哈
另外:
为啥有P-S错误,怎么解释?

呵呵,都有点晕了,我还是不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