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SKILL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2-08-19):
(defun cal ()
aa=nil
bb=nil
cc=nil
dd=nil
ee=nil
ff=nil

createmyform()
myconvertform()

)

(defun myconvertform ()

myform=axlFormCreate( (gensym) mymainformfile nil 'myConv_Action t)
axlFormDisplay(myform)
t
)

(defun createmyform ()

drain()
mymainformfile = "myconv.form"
myform = outfile(mymainformfile "w")
fprintf(my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myform "FORM\n")
fprintf(myform "FIXED\n")
fprintf(myform "PORT 45 45\n")
fprintf(myform "HEADER \"Quick Cal V1.0\"\n")
fprintf(myform "TILE\n")

fprintf(myform "FIELD aa\n")
fprintf(myform "FLOC 3 1\n")
fprintf(myform "STRFILLIN 10 10 \n")
fprintf(myform "ENDFIELD\n")
fprintf(myform "\n")

fprintf(myform "TEXT \"+ \"\n")
fprintf(myform "TLOC 15 1\n")
fprintf(myform "ENDTEXT\n")

fprintf(myform "FIELD bb\n")
fprintf(myform "FLOC 16 1\n")
fprintf(myform "STRFILLIN 10 10 \n")
fprintf(myform "ENDFIELD\n")
fprintf(myform "\n")

fprintf(myform "FIELD add\n")
fprintf(myform "FLOC 28 1\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 3 3\n")
fprintf(myform "ENDFIELD\n")

fprintf(myform "FIELD cc\n")
fprintf(myform "FLOC 32 1\n")
fprintf(myform "STRFILLIN 10 10 \n")
fprintf(myform "ENDFIELD\n")
fprintf(myform "\n")

fprintf(myform "FIELD dd\n")
fprintf(myform "FLOC 3 3\n")
fprintf(myform "STRFILLIN 10 10 \n")
fprintf(myform "ENDFIELD\n")
fprintf(myform "\n")

fprintf(myform "TEXT \"- \"\n")
fprintf(myform "TLOC 15 3\n")
fprintf(myform "ENDTEXT\n")

fprintf(myform "FIELD ee\n")
fprintf(myform "FLOC 16 3\n")
fprintf(myform "STRFILLIN 10 10 \n")
fprintf(myform "ENDFIELD\n")
fprintf(myform "\n")

fprintf(myform "FIELD red\n")
fprintf(myform "FLOC 28 3\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 3 3\n")
fprintf(myform "ENDFIELD\n")

fprintf(myform "FIELD ff\n")
fprintf(myform "FLOC 32 3\n")
fprintf(myform "STRFILLIN 10 10 \n")
fprintf(myform "ENDFIELD\n")
fprintf(myform "\n")

fprintf(myform "FIELD reset\n")
fprintf(myform "FLOC 9 6\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Clear\" 8 3\n")
fprintf(myform "ENDFIELD\n")

fprintf(myform "FIELD exit\n")
fprintf(myform "FLOC 30 6\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Exit\" 8 3\n")
fprintf(myform "ENDFIELD\n")

fprintf(myform "\n")
fprintf(myform "ENDTILE\n")
fprintf(myform "\n")
fprintf(myform "ENDFORM\n")
close( myform)

)

(defun myConv_Action (myform)
        aa=evalstring(axlFormGetField(myform "aa"))
        bb=evalstring(axlFormGetField(myform "bb"))
        dd=evalstring(axlFormGetField(myform "dd"))
        ee=evalstring(axlFormGetField(myform "ee"))
(case myform->curField

809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skill code

网友(2012-10-13):
    楼主高手啊  小弟只会用 不会写  不会读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是要开课讲如何编写skill?运行效果如下
    功能就是实现两个数加和减

网友:
    十分怀疑楼主为赚分而来,我把楼主放在附件中没有直接贴出来的部分贴出来,积分不够的自己慢慢抄下来学习。
    (defun myConv_Action (myform)
            aa=evalstring(axlFormGetField(myform "aa"))
            bb=evalstring(axlFormGetField(myform "bb"))
            dd=evalstring(axlFormGetField(myform "dd"))
            ee=evalstring(axlFormGetField(myform "ee"))
    (case myform->curField

            ("add"
            cc=aa+bb
            axlFormSetField(myform "cc" cc)
             );

            ("red"
            ff=dd-ee
            axlFormSetField(myform "ff" ff)
            );

             ("reset"
            aa=nil
            bb=nil
            cc=nil
            dd=nil
            ee=nil
            ff=nil
            axlFormSetField(myform "aa" nil)
            axlFormSetField(myform "bb" nil)
            axlFormSetField(myform "cc" nil)
            axlFormSetField(myform "dd" nil)
            axlFormSetField(myform "ee" nil)
            axlFormSetField(myform "ff" nil)
            );

             ("exit"
            axlFormClose(myform)
            shell("rm -f myconv.form")
                    nil
            );
    )
    )

    axlCmdRegister( "cal" `cal)

网友:
    十分怀疑楼主.

楼主:
    当时确实为了赚分,现在不用了。呵呵!

网友(2018-07-30):
    看着论坛我突然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