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盲孔的设定

楼主(2012-08-20):
怎么设置指定层与指定层的过孔?(如:导线入/出L2—L3出/入设定指定过孔)

楼主:
路过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A:
如图所示选择红框部分就出现下面的哪一层到哪一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选择红框部分就出现下面的哪一层到哪一层了

师兄,你读懂题意没哦,不是建立埋盲空!

网友:
建通孔啊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兄,你读懂题意没哦,不是建立埋盲空!

你眼睛有问题啊?谁是你师兄,你一没图二文字表达有歧义的,谁看的懂?更何况你自己标题就是写的“盲埋孔设定”。果然不能多管闲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眼睛有问题啊?谁是你师兄,你一没图二文字表达有歧义的,谁看的懂?更何况你自己标题就是写的“盲埋孔 ...

呵呵,千万不要因为某人的误解而失去热情。

网友:
这哥们想表达意思是盲埋孔设置好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切换过孔类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千万不要因为某人的误解而失去热情。

sorry!本人意思是:当导线从一层到五层系统就自动指派一层到五层的埋盲孔,当导线从二层到八层时系统自动指派二层到八层的埋盲空孔。怎么设置这个功能?

网友:
如图,进去之后选择起始层,结束层,选择相应的埋孔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本人意思是:当导线从一层到五层系统就自动指派一层到五层的埋盲孔,当导线从二层到八层时系统自动 ...

这样随意的打盲埋孔,板子肯定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