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层铺铜颜色无法显示

楼主(2012-08-20):
不知道我写该了什么设置,平面层铺铜的时候,GND POWER层的颜色无法显示,但是用Z-COPY的时候下面命令框显示正常,就是颜色一点变化也没有,请大家帮帮忙的?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看看setup》user preference》display》shape fill中下面三个不要打钩

网友A:
参看图

铜皮的显示设置

铜皮的显示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看图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太感谢了,我上次用的时候好像这块我给选上了,原来如此啊,谢谢啊,我都郁闷了半天,心想我的步骤都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太感谢了,我上次用的时候好像这块我给选上了,原来如此啊,谢谢啊,我都郁闷了半天, ...

个人觉得这个隐藏铜皮的功能也挺好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隐藏铜皮的功能也挺好使的

请问一下有没有布局布线的一些资料啊,我想把这块好好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有没有布局布线的一些资料啊,我想把这块好好学习下?

到网上任意买本信号完整性的书看看就差不多了,其他的就得平常多积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网上任意买本信号完整性的书看看就差不多了,其他的就得平常多积累了

书我买了,感觉书上的一般都是些基本的步骤,就是操作,而我想要的就是想看点别人的经验,以免自己走弯路

网友A:
我觉得最后的途径就是你画好一个板子让个有经验的人修改,这样一次下来全部经验都雪莱了。下面的资料看看对你有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后的途径就是你画好一个板子让个有经验的人修改,这样一次下来全部经验都雪莱了。下面的资料看看对 ...

太感谢了,我下载下来看看,谢谢